戴尔19寸显示器白屏

楼主(2017-06-17):
戴尔19寸显示器白屏,不是VGA信号线的问题

网友:
白屏是最好修,接上信号看有没有5V到屏上,是否屏上短路。

网友:
查查屏供电,。。。、、

网友A:
白屏的话大多数是屏供电没有造成的,可以测量一下屏供电有没有

网友:
要么是屏供电5V没有,要么是升压电路出问题了。

网友:
完全是白屏也好搞一般是供电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白屏的话大多数是屏供电没有造成的,可以测量一下屏供电有没有

我那里好几片保险都是好的 屏供电正常 。。。还是白屏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那里好几片保险都是好的 屏供电正常 。。。还是白屏

查屏升压电路

网友:
屏坏或屏供电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那里好几片保险都是好的 屏供电正常 。。。还是白屏

屏的逻辑板上故障就比较难修了http://edu.chinafix.com/course/453看看这里

网友:
没屏供电  或者逻辑板问题

网友:
白屏 怎么会是 VGA线问题 ?!  绝对不会。。。。。。。。。。。。。。。。。。。。

网友:
屏,或者屏供电,还有可能是屏线,现在我用的这个DELLS2330MX就是屏线问题引起的白屏,后来改屏线才彻底解决

网友:
楼主只是随意一问,我估计他发了贴后,就出去喝酒了,直到现在没回来

网友:
屏供电问题看下有没有5v,,,,,,,,,,,,

网友:
白屏和vga信号有什么关系呢?先检查是否有屏5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