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大华网络球机,可以不用网线 接485控制云台吗

楼主(2017-06-17):
大华网络球机,可以不用网线 接485控制云台吗

网友:
用网桥可以呀

网友:
关键是摄像头上有没有485接口

网友:
有485接线 就可以吗

网友:
用网线不好么,都集成芯片了,难道你要改造

网友:
看球机的接口罗

网友:
有485接线 就可以,网络方便啊

网友:
现在网络球机好像485控制线都没了吧,直接集成在芯片里面软件控制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