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HKC17寸液晶显示器开机灰屏没图像

楼主(2017-06-17):
屏上逻辑板有这个芯片,别的维修师傅说这个芯片爱坏,难道这个芯片坏了吗?客户说这显示器用着就这样了,这个芯片感觉是处理信号的,这个芯片坏了会导致灰屏吗?,

还是周围电路问题呢?

网友:
它坏造成灰屏是可能的,。。、

网友:
怀疑是这个芯片的问题可以想办法,找个一模一样的芯片换上

网友:
这种必须使用代换 这边发帖也都是意见代换

网友:
你换一下试试呗,行回一下贴

网友:
换个试试 ,不行再查别的、。

网友:
在显示屏上面的话,先用驱动板点屏试试来排除。

网友:
先用通用板点屏,确定是屏的问题,然后再下手换芯片吧。

网友:
这个坏只是灰屏的一种,还有别的原因也会引起灰屏

网友:
换了之后好了没

网友A:
检查 1.8V供电吧 常见问题是1.8偏低

网友:
引用 网友A:
检查 1.8V供电吧 常见问题是1.8偏低

你说的是驱动板1.8V供电

网友:
这个属于比较老的显示器了,,这个芯片不一定好找

网友:
先换通用板,确定问题,再测屏供电,芯片最好是坏屏上拆,屏芯片买就不划算了

网友:
我也碰到一台无图像的

网友:
问题已经解决了,就是逻辑板上的那个芯片 型号: TFP7515,换了之后就出图像了

网友:
这是老屏上才有的,以前反插屏线,烧了一次,换了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