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NP355V4X(FCH代换成功)开机无显

楼主(2017-06-17):
型号:三星NP335V4X
板号:QMLE4 LA-8863P REV:2.0
故障现象:开机上电无显示
检修过程:
1, 同行送来拆了一半的机器说BIOS刷过还是开机没显示,简单看了主板外观是没动过其它地方,AMD A8芯片组。外接电源待机0.01A加电到1.1A左右停住也没掉电没跑码,测各电感供电也正常,WLAN_RST#_R平台复位也正常,拆掉内存加电也无变化,再测内存复位无,可能是PCHAPU挂了。PCH的型号是21800755097没备件,找到了个前几天刚换过E445PCH还剩片2180844012也知道能不能通用的,再搜了下万能的论坛真有高手换成功的,大喜!因手上没CPU可试,就只能先干PCH了。
2, BGA吹下处理焊盘再贴上新桥一气呵成完美搞定,马上加电一试只加电到0.02A了,闷了一会儿……。这个难道不能通用吗?仔细看了下桥周边也无掉件,戳了桥供电电感也无短路。有加电动作应该还是跟FCH有关,只能打开图纸对照分析,RTC正常,晶振电路正常,查到FCH主供电+3VALW_PCH1.1V,应该就是它在搞鬼了吧。
3,继续追+3VALW_PCH来自Q3,测Q3 GD极都是1V,S3.3V,R5 12.5V,不管那么多先把Q3给拆了,再将PJ2直连然后加电试下了能加电了(也没接屏试,只是排除下不是桥本身引起的不加电)接着断开PJ2结点,测R5两端都有5V,显而易见是Q3不良引起拉低FCH_PWR_EN#而导通(未安全导通)了SD极。此待机时+3VALW_FCH为低电平,FCH_PWR_EN#为高电平。更换PQ3加电正常了且一路跳变到亮机。(些故障点应该是上BGA焊接高温引发)
证实218-07550972180844012能通用。码字不容易 请加分支持哦!!

学海无涯,去也 + 2 淡定的男人最成功,淡定的人生不寂寞

网友:
手机不能加分

网友:
没事,心意领了。

网友:
楼主太厉害了,要是我换不确定能代换的桥之后不加电了,估计还继续换桥。而楼主是查桥条件,最终也没走弯路,厉害

网友:
也想过换回来,就是懒才去查条件

网友A:
楼主应该是很累了还发帖,,都打错字了

网友:
楼主辛苦了 加分鼓励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应该是很累了还发帖,,都打错字了

是吗?望能指出。

网友B:
如果拆了不装  应该也能用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果拆了不装  应该也能用的吧

Q3拆了?FCH供电没有怎么会亮呢?

网友C:
我现在修一台是华硕南桥是218-0844012也不是跑码是不是这两种桥爱坏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现在修一台是华硕南桥是218-0844012也不是跑码是不是这两种桥爱坏啊

是爱坏的桥,AMD的U吗?平台复位出来了吗?

网友:
这个桥还是容易坏呀,已经遇到好多了

网友D:
老哥 精辟呀 可是你都没有看图纸好好查就换FCH是不是太草率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老哥 精辟呀 可是你都没有看图纸好好查就换FCH是不是太草率了!

兄弟你没看仔细吧,查了呀?才有此判断,只是做桥时Q3不良了

网友:
不确定能代换的桥之后不加电了,估计还继续换桥。而楼主是查桥条件,最终也没走弯路,厉害

网友:
电容短路的机器 不说百分百 起码百分之九十能看出来  只要短路的电容基本都是 变色 有裂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