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BIOS]
华硕 N551JM 跑1.1掉电

楼主(2017-06-17):
各位大师
请教 华硕 N551JM 最小系统 接电 待机 从0.011 到 0.023 到 0.029到0.011 就这样 不稳定的 重复 跳
接开机 0.5到 1.1 到 1.2 到1.1 掉到 0.032 又回到 待机 的 样子。
拔了内存 就不掉了 稳在1.104
请教各位
华硕

网友:
BIOS 刷了 再看看情况

网友:
我也感觉是比blos有问题 我也只说是感觉是

网友:
BIOS 供电不也随着 待机的 变化 而变化。

网友:
BIOS 8脚 的供电 也随着 待机的变化 而变化。

网友:
楼主机器搞好没,是不是BIOS问题

网友:
是不是BIOS 问题啊 我这也有一台一样的

网友(2017-07-29):
我的 是插第一条内存槽 掉电 ,插第二跳 正常开机

网友:
楼主搞定没 我也有 台一样的

网友(2017-09-02):
楼下的几位有搞的没有,给个指点

网友(2017-10-23):
听说这种型号的就有通病,当不知道具体位置在哪里呢

网友:
这个问题有搞定的没有,我也碰到过一个还没有搞定请指点

网友(2019-01-23):
我这里也有台同样的问题 听说这种型号的就有通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