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板号Y116A R1.2屏显示暗屏求图纸分析

楼主(2017-06-18):
笔记本板号Y116A R1.2屏显示暗屏求图纸分析 好友的本本,屏显示暗,求图纸分析显示接口和背光供电

网友:
这个怕是找不到图纸,找屏接口定义还好找些,只有跑线路了,,这个CPU是AMD的吗?看着像。。

网友:
山寨本本没图纸的这个

网友:
主板问题吧  不是屏

网友:
这种板的做工  一般都很难找到图

网友:
楼主,CPU是凌动单U的啊

网友:
这种板子图纸不好找 可以在屏上测下背光的相关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