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k43s 板号k43sv 2.0

楼主(2017-06-18):
今天接了台asus k43s本本  接电源0.03几  按开关电源灯亮了 电流还是0.03 和不触发差不多    拆机   板号为k43sv 2.0  测主板电池0V  换电池1.几 拉低了  一个一个电容的拆  拆到C2002后正常了    接电源开机电流哗哗上 亮机

K43SV REV2.0 四显存 显卡 gt520m EC( IT8572E).rar

网友A:
是有点位图吗 不然怎么挨个拆电容

网友:
一个一个拆,我只会烧鸡法的说

网友:
靠近触摸板可能腐蚀漏电啦

网友:
电容拆除后有没有测试电容短路 如果没有的话 应该不是这个问题 遇到过都是电阻坏的。

网友:
这个是通病吧

网友:
通病吗?希望是吧

网友:
很经典的RTC电路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有点位图吗 不然怎么挨个拆电容

这个板子有点位的
没有可以测下电容的电压也能确定后级的相关原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