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E1-472G加电掉电

楼主(2017-06-18):
E1-472G加电瞬间掉电,测试各电压正常,无复位。兄弟们有遇到 这情况的没

网友:
电流到多少掉电的    CPU电压正常吗?

网友:
说的不明白啊?到多少掉电?没有哪一路的复位

网友:
说得不清不楚的。搞不明白

网友:
你这样一说   神仙都是懵的

网友:
没遇到过 呢

网友:
有短路的地方或桥有问题

网友:
瞬间掉电看下有无基本供电短路存在

网友:
先测各大电感呀

网友:
各电感电压都有,没有检测到有短路

网友:
瞬间,电流表看不出有多大电流。示波器测试各路电压都正常,PCIE复位脚没复位电压。

网友:
查下各个供电的PG信号 由供电不表示那个供电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