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a55 cpu供电不出来.求维修思路

楼主(2017-06-18):
     技嘉a55 cpu供电不出来.求维修思路
    技嘉a55,ga-a55-s3p v2.0,图纸有但是是1.0的有些不太一样.尤其是vdda25,电源管理芯片,还有IO.
    测待机3.3 1.1 有,按开机,有内存1.5  桥1.1 3.3dual 5dual vddp1.1,就是没有cpu供电.不插U供电有0.7v ,插上就只有0.1v.很低.
    rt8871a  en有4.6v     pvcore_gd 有0.7v(好像不太正常)    pwrok有1.4v
    pwr_good 3.3v
    还有一个待机就有的vdda25   这个电压怎么到了3.3v?
    现在仍旧不开机跑码.郁闷.

网友:
肯定先修VDDA25供电了

网友:
这个vdda25 有电压调节nct3931u  .我试试断开

网友:
把VDDA2.5先修正常了再说。

网友:
把VDDA2.5先搞的正常了再干其他的

网友:
技嘉板子可以先刷BIOS

网友:
找49 50脚位

网友:
有难度的都叫客户换版·因为太费时间了

网友:
嗯,VDD25确定电压要正确,我一般用二极管代替芯片

网友:
AMD的内存供电然后VDDA2.5,CPU,桥,PLL,总线等供电

网友:
按时序来修,把VDDA2.5修好再说

网友(2017-10-06):
换cpu试试,换了就好。。。。。。。。。。。。

网友:
好东西!领教了!回家慢慢看啊
好东西!领教了!回家慢慢看啊
好东西!领教了!回家慢慢看啊

网友:
是不是CPU坏了。………。换一下——不行查 时序……

网友:
有耐心好分析才能修好这样的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