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
s19a200nw左半边不定时闪屏

楼主(2017-06-18):
s19a200nw左半边不定时闪屏  请问有修过这个问题的吗  程序刷了几个  不怎么管用  不知道是论坛的程序有问题还是屏幕问题

网友:
换屏解决。。。。。。

网友:
换个屏测试一下不就确定了么 ?

网友A:
三星的屏,昨天刚遇到一个,最后还是换屏了。

网友:
有图片没,机子怎么闪屏法

网友:
屏挂了 换屏吧

网友B:
只要显示器一半的 我只修好过一个   电视

网友C:
没有图片,可以看看是什么现象

网友D:
使用点屏器或者通用驱动板点一下就知道是不是屏幕问题了

网友:
屏坏了,不用试了换吧

网友:
屏坏了直接换屏吧

网友E:
通用板点一下不行就换屏

网友:
最后确定是程序问题   在论坛下载的很多都不行   最后在某宝买了个 刷上问题解决

网友:
引用 网友E:
通用板点一下不行就换屏

屏幕没事已经确定了

网友:
已确定不是屏幕问题  三星的就爱坏程序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使用点屏器或者通用驱动板点一下就知道是不是屏幕问题了

老大已按照您的意思弄了下  确定是程序问题  买了个程序刷上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没有图片,可以看看是什么现象

三星的通病了  很多都是半边闪屏  只要是左面闪屏刷程序  右面直接换屏幕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只要显示器一半的 我只修好过一个   电视

能说下  你的电视怎么修好的吗 大哥

网友:
不是屏幕的问题  程序问题

网友F:
引用 网友A:
三星的屏,昨天刚遇到一个,最后还是换屏了。

老大你的是左面闪屏还是右面  三星左面闪屏一般都是程序

网友G:
你说的这个问题有点奇怪,你刷了几个程序怎么可能都是坏的?

网友:
引用 网友G:
你说的这个问题有点奇怪,你刷了几个程序怎么可能都是坏的?

等你碰到这样的就知道了  很多都是骗人的   特别是保证好的bios   都是上传的假的 骗经验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F:
老大你的是左面闪屏还是右面  三星左面闪屏一般都是程序

遇到很多了,经过试验,没有发现什么左右之分。

网友H:
可以负责的告诉你是屏坏了,三星s19a200、s19a300和s22a300这几款机子都有这种问题。

网友:
屏问题,换屏

网友:
感觉应该是屏不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H:
可以负责的告诉你是屏坏了,三星s19a200、s19a300和s22a300这几款机子都有这种问题。

我这个没事

网友F:
引用 网友A:
遇到很多了,经过试验,没有发现什么左右之分。

那老大你碰到的是左面还是右面呢

网友A:
引用 网友F:
那老大你碰到的是左面还是右面呢

没有这么一说,你想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有这么一说,你想多了。

好的  知道了  老大

网友I:
引用 网友A:
没有这么一说,你想多了。

付版,我的19A300一边不定时闪,之前是提示无信号,刷了后就这样,能说说是屏坏还是数据不匹配么?

网友:
半边闪的还真没遇到过,下次有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I:
付版,我的19A300一边不定时闪,之前是提示无信号,刷了后就这样,能说说是屏坏还是数据不匹配么?

三星发布的有固件升级软件,升级一下,看看什么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