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796| 32

楼主:
联想E40内屏不显示外接正常 |
该主题被收录于: 内屏不显 外接正常 https://www.chinafix.com/zt/50767-1.html 内屏 不显示 https://www.chinafix.com/zt/106675-1.html 外接显示正常,内屏不显示 https://www.chinafix.com/zt/4106-1.html 外接不显示 https://www.chinafix.com/zt/65446-1.html 内屏不显示 https://www.chinafix.com/zt/11341-1.html | ||
相关帖子 |
||
| ||
| ||
| ||
| ||
| ||

网友(2017-06-18):
拆出主板 接上屏线 测各路电压  发现没有LCDVCC   继续跑电路 Q11 3脚有电压3.3V  2脚没有电压 Q11是受 Q16控制 测量Q16 2脚有5V电压 Q16受Q15控制量Q15  2脚 没有电压  而ENVDD确是从显卡直接出来的 这是不是说明显卡坏了还是别的地方有问题  外接显示器 很正常

网友:
既然跑到显卡这里了,我一般会先用土炮吹一下..

网友:
加热试过了  没反应

网友:
风枪吹不显,不用想了,显卡坏,E40十台八台是显卡,这机我都有10块板,全是显卡坏,显卡要150块,换个叼。

网友:
直接加焊下试试

网友:
这个都是显卡问题居多

网友:
E40显卡是通病 一般情况下判断故障 用风枪吹下显卡都能亮的

网友:
先换屏,再测屏线。

网友:
这个机器基本都是显卡问题

网友:
直接给个3v过去试试

网友:
显卡散热器都容易坏,一起换。

网友:
杀显卡   显卡通病

网友:
这机器一般都是显卡

网友:
显卡加焊试试先啊。不行就得换芯片了。

网友:
显卡坏也会出现这样的情况,

网友:
记得上次有个兄弟,直接拆了Q15,  1 ,3脚直连,。。。中间接了个保险。。

网友:
改集显吧.换显卡容易坏.

网友:
就是显卡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