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 GA-P41T-D3P R1.3 USB不能用秒杀

楼主(2017-06-18):
网吧寄来的技嘉GA-P41-D3P   REV1.3主板   说是usb接口都不能用    听到这种情况我第一想到的就是USB旁边的USBOC信号不正常    可是还是应该按正常程序先测一下   主板上电  记得先插上一个PS2 的键盘和USB鼠标   这样就可以在bios里操作和通过鼠标灯亮不亮确定USB接口有没有供电   进到bios里查看USB开关都已打开   这个就不上图了  鼠标灯也亮了      现在基本确定我的判断没有错   就是USBOC不正常      找图纸   这下悲催了  我居然没有这个板的图纸    咋办呢    想着在USB口旁边找分压电吧    想着看有哪个电阻有接地  看是不是分压电阻呢     这时发现走运了   接口那里就两个电阻  跑不掉了   基本就是它了   经过测试确定是分压电阻    测了一下  输入电压为5v   分压后是0.8 v     仔细想了下   5v的电压   怎么就分0.8呢   似乎有点变态 反正我是感觉不对      就测了一下电阻阻值   接地的电阻是5k  另一个电阻阻值呈慢慢上升状态     肯定是有问题   于是我把两个电阻都拆了  想换下    可是没有图纸   阻值怎么确定呢   拆下的电阻测了阻值我也不敢相信    然后就想到   看一下技嘉其他图纸上的阻值是多少吧    找到一张图纸   两个阻值分别是150   和270    于是我就测了拆下的电阻阻值 起码现在测出来的值可信点  经过测试  和那个板的阻值一样   150和270      看来只是电阻虚焊了    重新焊回去   搞定  这贴是不是有点啰嗦了   修板用了大概10分钟   发帖用了半个小时     各位加点分吧

网友A:
我想说后面两张照片不是我想发的   实在不知道咋操作   麻烦版主把我这贴删了吧

网友B:
不是你发的,那鬼知道谁发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是你发的,那鬼知道谁发的

不是说不是我发的    是不是我想发的

网友:
很难理解你说的话   不过图不错

网友:
发贴容易删贴难,自己可以编辑 的

网友C:
学习一下,不过没怎么看懂。

网友:
你的图是买二送三,就将就点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想说后面两张照片不是我想发的   实在不知道咋操作   麻烦版主把我这贴删了吧

点编辑,在上传那个位置把已经上传而不想要的删除掉

网友:
引用 网友C:
学习一下,不过没怎么看懂。

我已经尽力了

网友:
多多发吧,,鼓励加分了

网友D:
这个技嘉电阻坏是通病,你不换的话,是要返修的。

网友E:
后置USB_OC分压电阻容易受CPU风扇灰尘的影响,进而氧化严重,前置USB_OC就很少会出这样的问题,因为在前置USB接口附近,那个地方很少容易收灰尘袭击。我感觉你最好找电阻换掉,这个有可能是焊盘的事情,有可能是电阻自身受到氧化。

网友:
USBOC就是爱坏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技嘉电阻坏是通病,你不换的话,是要返修的。

是吗    那 我换一下   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E:
后置USB_OC分压电阻容易受CPU风扇灰尘的影响,进而氧化严重,前置USB_OC就很少会出这样的问题,因为在前置U ...

谢谢    那我换一下

网友:
技术不错P41一片也才几十元

网友:
加分支持一下。。

网友:
这个电阻一般都是换掉

网友:
技嘉USBOC电压异常造成USB不能用,也是技嘉的通病了,加分

网友:
看来以后都要换掉,防止有问题返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