固态硬盘求助,ps3109s9 主控 认不到盘

楼主(2017-06-18):
固态硬盘求助,ps3109s9 主控 认不到盘 ,

开始是怎么也不认盘,后来我不插数据线通电二天后 可以认到,但很卡,在检硬盘那卡了两分钟,求大神们指点一二

网友A:
测试硬盘最好别用这种转接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测试硬盘最好别用这种转接

那要用什么板好呢

网友C:
固态坏了不好修    数据恢复也不好做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要用什么板好呢

直接接到台式机SATA接口试试。

网友D:
我也有一个跟你一模一样的,也是检测不到盘,可能固件问题,但是ps3109s9是没有开卡软件,听说要治具才能刷。数据也不好恢复,因为数据都零散的分布在每一个闪存里。

网友:
固态数据是个坑呀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也有一个跟你一模一样的,也是检测不到盘,可能固件问题,但是ps3109s9是没有开卡软件,听说要治具才能刷 ...

找个电源接通电,接上固态硬盘不要插数据线,一两天,后接到主板看看能不认到盘

网友:
引用 网友C:
固态坏了不好修    数据恢复也不好做

修得好能用也好呀,数据就不想了,现在是一个尸体呀,SM2246 的就好搞点

网友E:
这个盘跟金泰克一样的,写固件好像需要另外一个数据线

网友F:
固件掉了。重新开卡

网友:
引用 网友F:
固件掉了。重新开卡

这个都找不到开卡软件呀

网友B:
引用 网友E:
这个盘跟金泰克一样的,写固件好像需要另外一个数据线

在哪里有这方面的介绍呀

网友G:
楼主 你的硬盘是要恢复数据吗?

网友:
我也有一块,等待解救。

网友:
引用 网友B:
在哪里有这方面的介绍呀

问客服说需要另外一种数据线,也没给我回复,用PS3109的刷写提示有错误

网友B:
引用 网友G:
楼主 你的硬盘是要恢复数据吗?

不是,是要搞好用得。数据就不管了。有方法吗

网友:
完蛋了 以后固态硬盘数据丢失可咋办呀?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是,是要搞好用得。数据就不管了。有方法吗

数据可以恢复 硬盘修不了

网友:
手上有一个与楼上的一样盘提示要格式化。128G变成2015G格式化不了分不了区总之接上电脑就是卡死

网友:
今天碰上了,一模一样,不知有没有处理方法

网友(2017-12-14):
我也有个和你一样的固态硬,楼主你的搞好了吗

网友:
要数据可以联系14858088

网友(2018-04-29):
引用 网友E:
这个盘跟金泰克一样的,写固件好像需要另外一个数据线

我也有一块 是金泰克    和这个板子一摸一样,只有20m

应该是固件的问题

网友:
求固态硬盘的开卡工具,不知道有没有哪个地方有的卖。

网友:
有没有人认识固态硬盘维修的。想搞一些工具软件,不知道有没有靠谱的。

网友:
下载这个固态硬盘的主控软件重新开盘试试/主控能认驱动就可以重新开盘的。如果ssd芯片坏了就可能开盘失败

网友:
路过,学习。维修硬盘,我从来没有弄过。感觉很难,完全不懂。

网友:
返修吧,这个主控的治具很少人有的

网友:
固态硬盘咋修啊   没弄过。。。。。。。。。。。。。。。。。。。。

网友(2018-06-01):
固态硬盘的维修比机械的硬盘维修的难度,大不了不止一点点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