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舟ui47 d4

楼主(2017-06-18):
开机不定时断电,差不多是在半个小时20多分钟断电,求指导

网友A:
先刷BIOS,害的确认散热

网友:
这种机器 不定时掉电不好修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先刷BIOS,害的确认散热

散热没问题,现在找BIOS刷,论坛的刷一个点不亮

网友:
这个机器有个问题  温度高了风扇不会转 注意看下

网友:
要是定时间掉电 多和bios巧有关

网友:
这个机器先刷bios程序试试看吧

网友:
系统 散热都搞过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散热没问题,现在找BIOS刷,论坛的刷一个点不亮

现在论坛上有不少BIOS刷了都不行 经常遇到刷个BIOS下载好多个才行的

网友:
不定时掉电的  BIOS  有可能  在论坛下载BIOS刷   如果不行 就去淘宝买原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