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F552M 开机有时会黑屏

楼主(2017-06-18):
拿到机器的时候说是开机用一阵会黑屏,随便搬一下屏幕就好了。测试了有30分钟确实屏幕出现闪黑症状。开始以为是LID出问题了拆机去掉休眠开关,是了一天没问题。第2天早上来开机居然又出现这种问题。有时候还没进系统就会黑屏。搬弄下屏幕就好了。 仔细看黑屏的时候屏幕是花屏,而不是像待机状态什么都没有。 这次直接把屏线换掉,目前正在开机测试中

网友A:
不把屏线剥开看看

网友:
刷个BIOS试试

网友B:
看一看屏线有没有坏掉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把屏线剥开看看

没有剥开,直接换了一根现在正常测试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一看屏线有没有坏掉

没有外观坏的,换了一根测试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