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手,弄一份七彩虹c.n68c 1.7的图纸,exitcraft@126.com谢谢哥拉在!!测到时钟没。

楼主(2017-06-18):
a13 0v,a14 0.76v复位3.3v开关3。3!!!内存电压1。65v桥1。1v cpu1。1v,vcore对应的rt8619 的0。93v。s-lp3,s-lp4都是3。3v。能触发,能关机,就是不跑码。大侠求个图纸。有时怀疑是cpu的问题。上cpu时戳内存边上的芝麻管/io 48脚自己关机。卸掉cpu时,戳的时候没此现象,io48脚 3。3v

网友:
这个有图纸么

网友:
时钟不正常,测测桥的25M晶振和32.768K晶振是否正常。必要时候替换了再说。另外NVIDIA单芯片桥爱虚焊,可以加焊下试试。

网友:
没有图纸,32。768晶震没有压降两边有1。45v左右的电压。戳到25m晶震一个脚就关机了

网友:
谁有这个图纸啊,最好发到论坛上来

网友:
七彩虹的板子,还从来没见过图纸呢,。。。

网友:
图纸就别想了  七彩虹没见过任何图纸  这种板所有供电正常 你再测下VDD2.5   和CPU跑码的条件  都正常一般都是桥坏吧

网友:
通路货你就别想着图纸了。根据经验来,跑线路,查单独的芯片PDF。

网友:
有图纸的一般都是一线板子才能找得到,其他的都是基本没有图纸,只能靠经验修

网友:
这几天,跑拉一下线路,找不a11所连的哪个电阻

网友:
pcie a11  0v pci b15 0v怀疑复位没有。a11好象到直接进拉桥。

网友:
io 12脚有3。3v到不拉a11

网友:
已经修复,pcie 的a11 我从io8758的12脚3.3v引线到a11,a11出来3.3v后断掉线后,它自己出来拉3.3v。a13,a14都为0v。后面,把32。7k的晶振换掉就亮机拉。不得其解。

网友:
可以刷个BIOS试试

网友:
没刷bios,已修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