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CL LE24D31 液晶无背光

楼主(2017-06-18):
TCL  LE24D31 无背光,开机蓝色指示灯亮,用的HDMI口,VGA也是一样,量背光L1没有电压,L1电压来自M1(spp9527)P沟道控制,而mp3389ef 的27脚VFAULT持续高电平来截止M1,VFAULT ,引脚解释:Fault Disconnection Switch Gate Output. When the system starts up normally, this pin  没看明白引脚定义,求液晶高手来秒

smoothly turns on the external PMOS. When the MP3389 is disabled, the external
PMOS is turned off to disconnect the input and output

网友:
是不LED问题

网友:
貌似不像,接不接LED灯都是一个样子,芯片3脚不产生5v线性电压,不知道要不要什么其他的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