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AD5不开机维修., 处女作

楼主(2017-06-18):
这两个月一直在练习修手机,手工上有了很多的进步,但一直没机会修故障机,今天终于接到一个IPAD5,不开机的,客户说昨晚好好的,放到第二天再看就打不开了。客户爽快,直接说放这里修,修好打电话。
   放下手上其他的活  开始搞这IPAD 拆外屏我用吹风机加热。小心的拆,拆完花了10分钟有,以前不敢拆原装外屏,有了几次换屏经验也就不怕了,
   拆完开始测,量开机脚有1.7V 夹电不开机。测电池电压不到3V 插线不充电,量到Q8104这个充电管的时候,发现D S极是通的,心中一喜!是这个坏了,导致不充电,保护不开机了,(实事并这不是这样,后来买来两个发现是一样的特性,刚量阻值正常,放开再量就为0了,真是经验就这么来的,)
  换上一样,这就尴尬了,
  以为电源IC问题,拆下重植了遍。(没植锡网我用CPU网植的,点距是一样的)没好,
网上一查这电源是金子做的。买不起。其实也不是电源问题,还好没把电源搞坏。
直到后来我才用了正确的方法去修,夹充电接口上电,电流直接到0.7  一摸WIFI那里烫。把WIFI拆了,还短,再摸,靠!差点把我手烫起泡。原来是WIFI边上的电容短路了,拆了再上电,好激动。看着它一跳一跳的电流,仿佛就是它的心跳,它活过来了,
  至此故障排除了,可WIFI装上去真是麻烦了,没植锡网,我愣是上下加锡直接吹上去的,就系统无WIFI 再吹一遍弄好了。
  走了些弯路,最终能修好还是值得鼓励的!希望加分支持一下

网友:
小6也有好多,WIFI芯片边上大电容短路,造成大短的。

网友:
这个电路还是比较容易烧出来,有些怎么烧都没摸到那里热

网友A:
现在是不是搞清楚了,为什么好的东东也会D S 导通

网友:
楼主的手工已经炉火纯青了,只是修的时候还是要先弄清楚是哪里的问题再开干,不然盲目的干,会走很多的弯路

网友:
学习了楼主

优秀妞妞 -2 灌水!广告!小心账号!

网友:
原来IPAD也跟iphone一样有这毛病,wifi旁边电容短路漏电

网友:
虽然有点曲折,但是还是修好了,厉害

网友:
学习了  路过

优秀妞妞 -2 灌水!广告!小心账号!

网友B:
一回生二回熟 慢慢就好了 加油 给你加分鼓励

网友:
好像手机的wifi边上的一个大点的电容也是容易短路的。

网友:
请勿灌水

网友:
我就没修好过

网友:
蛋疼!我第一次拆IPAD,就把触屏排线给弄断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现在是不是搞清楚了,为什么好的东东也会D S 导通

没有,你知道吗?

网友:
这么厉害么 没有钢网WIFI模块也能值好

网友:
你万用表测阻值时给G极加了高电平,D/S导通,测前给G极放电后,阻值就正常了

网友C:
学习了,iPad主板比iPhone大,搞起来顺手很多吧?

网友:
虽然有点曲折,但是还是修好了

网友D:
果6也存在WIFI边上大电容短路的通病,不过楼主修的不错,加分鼓励。

网友:
修好就收钱  厉害

网友:
楼主手工好厉害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回生二回熟 慢慢就好了 加油 给你加分鼓励

谢谢哦!

网友:
引用 网友C:
学习了,iPad主板比iPhone大,搞起来顺手很多吧?

是的,芯片隔的比较远了,稍微做下保护就可以了

网友:
小心扣你分哦

网友:
引用 网友D:
果6也存在WIFI边上大电容短路的通病,不过楼主修的不错,加分鼓励。

谢谢版主!

网友:
引用 网友D:
果6也存在WIFI边上大电容短路的通病,不过楼主修的不错,加分鼓励。

应该的,原创有图有真相的帖子就应该加分。

网友:
经验+手工````````

网友:
不进水  不摔   苹果的手机  去除通病的问题  正常损坏的  多数都是充电部分和WIFI部分引起的故障

网友:
楼主WiFi没有值锡是怎么焊上的啊  求指教

网友(2018-02-10):
双击 6666淡定的男人最成功,淡定的人生不寂寞淡定的男人最成功,淡定的人生不寂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