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7420 3秒掉电

楼主(2017-06-18):
dell 7420 3秒掉电 刷BIOS故障依旧 是要更换南桥吗?求大神支招
刷BIOS

网友:
温度怎么样啊?

网友:
我也在修这机器不过不通电

网友:
亮了之后三秒吗

网友:
3秒掉电是供电问题吧,看看哪路电压没有出,不能万事都赖bios

网友:
至少测测电压什么的

网友:
拆开主板看看,

网友:
能显示吗?

网友:
显示之后?还是 温控正常么

网友:
没遇到过

网友:
先要弄明白 亮机3秒掉电 还是上电3秒 没亮掉电

网友:
是机器亮了掉电,还是怎么回事说清楚

网友:
不一定是桥的问题 再查下吧

网友:
我这有台一样的机器 有时开机掉电,有时开机一会后大短。

网友:
电流呢 上到多少???? 给的条件太少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