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m421r 进水,腐蚀,维修一列!

楼主(2017-06-18):
今天收的客户机子,Dell m421 一接电源表发现大短了,报价,开机,打开一下,发现以前进过水,很多芯片都腐蚀了,
一看进水很长时间了,先清理,然后看把腐蚀严重的电容换掉试试,发现不短路了,机子也不开机,测待机,缺3v5v,找电路图,查来源,看到ec被腐蚀过,果断找一个ec换上,打值,测量,正常,上电,触发了,接屏,点亮,好了!!!
PXP50-IZGPU-EF8HM-ZN5LS-COMYS-MNH22

网友:
进这么多,点还这么正,没断线之类的,修一个和这个进的差不多的K43SD,现在还没好

网友:
腐蚀成那个样 没,也能修啊,看着好恶心

网友:
进水进的太多 ,还是要处理好了,不然 容易返修

网友:
这个进水范围这么大,修好之后稳定吗,碰到这样的我都是直接要求客户换版

网友:
进水那么严重,就换个EC和电容。运气真好。

网友:
真是 大神

网友:
这才是工程浩大,多收钱,可现在的生意难做,乱拉低价格

网友:
还好 进水不很非常严重。。。。。。。。。。。。。。。。。。

网友:
今天最后的三分,送给大神。。。

网友:
还好是腐蚀不严重啊

网友:
这水进的,客户也是可以额   估计好久都没修  等罪自己好呢

网友:
修的不错,加分支持

网友:
腐蚀这么严重,竟然能修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