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v5 471是不是有通病啊?暗屏

楼主(2017-06-18):
宏基v5 471是不是有通病啊?暗屏,看到大家有好多遇到这个问题。现在也是遇到了,有时暗屏,有时不暗屏正常是10脚电压1.78,暗屏时没有电压。
暗屏
通病

网友:
目前还没有遇到这种情况

网友:
补充一下:实测,暗屏时电压
1-2-3-4:19v 5:0.55v 6:2.5v 9:3.3v 10:1.8v 15:1.22v 18:1.17v 19:1.22v 21:1.05v 22:1.35v 24:1.05v 25:1.35v
36-37-38-39-40:3.3v改电路怎么改能亮呢?

网友:
你是不是屏线坏了

网友:
直接把开启与力度调节接一起,断开其中一脚试试看

网友:
这个问题很简单啊 论坛搜索暗屏 然后仔细看就行了

网友:
暗屏还要求助 有en搞升压电路 没有改个电压开启一下

网友:
这个估计真是通病,暗屏的时候有开启,没有调节信号,直接把开启和调节连起来会拉低,用屏供电结电阻过来也会拉低,我最后在屏上飞线屏供电搞好的,貌似不太好搞

网友:
就是会先白下才能正常,没办法了

网友:
屏线故障,太懒了,没拆屏,把屏拆开,测下屏线就知道了

网友:
5脚电压低了 修出来就好了强拉也行

网友:
我也没遇到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