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460老毛病铁壳MOS短路快速判断

楼主(2017-06-18):
V460老毛病铁壳MOS短路快速判断
故障:通电5A大短
维修心得:本来这么通病的问题不想说的,但是有个问题以前困扰过我  所以还是分享出来一下
拆开C壳直接找个公共点烧鸡,为了偷懒,有2个铁壳上管  不知道是哪一个, 这个管不好焊看准了在换,在2个铁壳上管上点一滴焊油开始烧鸡
谁的油流出来了拆谁
亮点:在取了铁壳之后,以前刚修这种问题的时候都是直接换啊换啊,怎么换一个烧一个呢
后来亏吃多了才知道  这个CPU供电芯片62882也是很容易坏的,怎么判断呢。去掉铁壳上管后,量一下GS脚是不是相通
比如我这台就是换一个铁壳上管加一个62882直接就好   不会重复烧

网友A:
看铁壳颜色 也是能分辨出来的

网友:
铁壳颜色变深的一般都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铁壳颜色 也是能分辨出来的

变深的是我风枪换上去的时候变色的。。。之前的看不出来颜色不同

网友:
还好,y要是烧一个洞就麻烦哦

网友:
乌龟壳子最坑了

网友:
路过学习,类似案例听说我没有实战过。

网友:
正好需要,谢谢

网友:
铁壳MOS喔!我喜欢

网友:
遇到每次都直接给客户改掉

网友:
最近修的十多台B460 470  V460 470等,基本都是要换一套。。

网友:
铁皮,应该算是一个通病了吧

网友:
不容易呀。烧鸡大法就是管用

网友:
常见案列 鼓励发帖 下次写的清楚点

网友:
你换了    有没用手摸摸  会不会很烫啊

网友:
我遇过很多都是   换号 有显示 管却很烫  很快就烧

网友:
换一套比较保险,不然搞不了多久又返修

网友:
铁壳MOS管爱坏,也是通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