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解决]
华硕s200e

楼主(2017-06-18):
华硕s200e开机鲁大师温度压力检测cpu温度高80度 有没有大神碰见过
华硕

网友:
没有遇到过

网友:
先重点排查下温度散热情况

网友:
先检查一下散热铜管和风扇有没有问题吧

网友:
还没遇到过 是什么问题 啊

网友:
清下灰 从上硅脂 这些先做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