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580掉电维修

楼主(2017-06-18):
纬创代工 板号 _LG 4858L UMA MB 12206-1 48.4WQ02.001 机型型号 理想G580
故障现象:不定时掉电
维修过程:首先吧机器上的BIOS给刷了出来,然后看了下ME的版本号

对照版本找来ME

合完刷上

开机测试故障依旧。。。。看来问题在BIOS的可能性不大

找来图纸,脱出示波器准备大干一场
如何设置示波器请参照 下列帖子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937828-1-1.html
示波器 CH1设为参照脚,信号输入为SLP_S3#
第2脚   CH2 为测试信号脚
先测SLP_S3#与SYS_PWROK 脚

测试结果如下

SLP_S3#先掉的。所以基本也能排除 IMVP_PWRGD和SYS_PWROK的问题
接下来 测试SLP_S3#与PWROK 脚结果如下

接着测SLP_S3#与APWROK

仍是SLP_S3#先掉
SLP_S3#与DRAMPWROK
为什么测试这几个信号 因为下面的帖子已经有详细的说明

通过测试这几个信号与SLP_S3#的对比来判断是否是供电引起的掉电

不过通过以上的对比分析出应该不是供电引起的掉电

接下来又依次大了下 SLP_S3#与RSMRST#  以及 SLP_S3#与RTCRST的对比

发现都是SLP_S3#先掉电
排除了供电,排除了BIOS,排除了EC对桥的信号,看来问题很可能出在桥上。
接下来又把桥各路供电给打 了一遍

各路供电也正常,无原件断路,不良,短路等等
可以确定是桥的问题了。
直接上BGA先加焊测试,如果不行的话在换桥。加焊完后装系统跑机测试

发现不在掉电,至此这块由于桥空焊引起的不定时掉电故障修复

 会员738579300鑫豆2025-2-13 11:44

网友:
思路清晰 技术娴熟啊  谢谢分享

网友:
高手 掉电示波器 对比

网友:
楼主对掉电分析的很仔细

网友:
就喜欢你们用示波器,呵是我不会,学习了

网友:
不定时掉电  楼主思路清晰 秒杀的节奏学习了

网友:
思路不错  这样的机器没有示波器还真不好修啊

网友A:
估计直接加焊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估计直接加焊可以了

嗯 一开始三板斧的话 省老劲了

网友B:
楼主,这个不定时掉电你是怎么抓波的?还能抓这么多?你得多久时间才能抓到?

网友C:
估计楼主测了几次之后,发现都是加焊一下就解决问题的时候。就不会再去查条件了。

网友D:
示波器两路对比修掉电 确实是维修的绝佳手段 加分 精华

网友E:
引用 网友B:
楼主,这个不定时掉电你是怎么抓波的?还能抓这么多?你得多久时间才能抓到?

把测试点焊两条线出来 焊到示波器表针上,开着机器开着示波器测试,什么时候掉电示波器什么时候抓波。

网友:
引用 网友D:
示波器两路对比修掉电 确实是维修的绝佳手段 加分 精华

你真的是只勤劳的小蜜蜂啊,我发的帖子每次都能看到你的回复 哈哈 赞你一个

网友:
引用 网友C:
估计楼主测了几次之后,发现都是加焊一下就解决问题的时候。就不会再去查条件了。

其实我做了桥坏的换桥的打算,不过换桥前先加焊一下看看问题是否能解决,解决了就省事,解决不了在换桥测试。

网友:
不定时的掉电都能用波测出来

网友F:
不错给大神加分,有时碰到不定时定电 有时几分钟 有时几小时  有时一天也不掉的就头疼基本都是直接退机,这个机器是这种情况吗

网友:
引用 网友F:
不错给大神加分,有时碰到不定时定电 有时几分钟 有时几小时  有时一天也不掉的就头疼基本都是直接退机,这 ...

对的 我也是这样的机器或者主板攒几张一块修

网友B:
引用 网友E:
把测试点焊两条线出来 焊到示波器表针上,开着机器开着示波器测试,什么时候掉电示波器什么时候抓波。

楼主真是牛人,服服服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真是牛人,服服服

真是只有想 不到的,没有做不到的

网友:
可惜我的波波坏了

网友:
对于掉电,一直都很头痛。受益非浅

网友:
掉电用示波器查就是方便,虽然最后只是加焊桥搞定,思路最重要,lz思路清晰,加分

网友:
示波器用的好6

网友:
示波器用的6就是好啊!

网友:
楼主真是牛 不定时掉电的 不好整

网友:
大神发贴就是与众不同,崇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