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碁E5-572 坑爹维修。。。

楼主(2017-06-18):
如题。。。。。今天早上开店门。就收到外地发过的一块主板。同行的。。。。
写着纸条。。。退货不稳定。。。。(我不知道他为什么这样写?我根本就没修过他这样一台机,而且又是第一次修他的)

好。。不管他写什么。。看下板子再说。。。。
万用表搓下公共点阻止。。。。滴滴滴。。。
呵呵。。。。秒杀的节奏。。。
不用骚鸡大法。。。。先看下外观。。。
呵呵。。。。找到了。。。。。

这是换下来的电容。。。。。。
再用万用表搓搓。。。。。不响了。。。
上电收钱。。。。。
一看电流。。。跑到0.180就不动了??

什么情况?这尼玛现实和想象中差距也太大了吧
量下全板供电。。。。没有独显供电。。。。
马上刷BIOS....
这个BIOS论坛有好多。。。但是都是不亮的。或者亮的慢的。。。
好了。。。。。电流跑到0.320死在这里。。。
尼玛。。。。还没上去。。。。。
想下是不是CPU挂了。。。。。
刚刚拆电容的位置是CPU供电的。。。。
换个四代I5的。。。
上电。。。。0.958.。。
这你尼玛。。。不跳也不对啊
换个内存。。。。。
好了 正常跳了。。。。
换他原来的内存刷刷一下。。也好了,原来是内存没插好
外接一下。。。。。
不显示。。。。。插个键盘看灯。。。。亮了。。。。可以切换

好了      说到这里大家应该知道。。。我这是什么结局了   我不想说了。。。。想哭
总结一下。。。这个机器由于大短把CPU搞挂了。。。。BIOS论坛好多都是慢的
我再发一个出来亮机又快的。。这个机器单独外接不显示
你们说我是弄回原样呢??还是怎么办?
这肯定是白搞了。。。。下了图纸和BIOS也没分了。。。。

acer E5-572G-52DX LA-B702P REV 1.0 独显亮机.rar

保证亮机

网友:
太长不看 加分支持 路过

网友:
上次修了个进水的,板子好了     硬盘还不行,白忙了

网友:
有一台没修好进水了

网友:
烧U这代价就大了。。。维修就这样。。帮楼主加分鼓励!

网友A:
这个 故障给客户报价多少合适?单独一个cpu也的300左右, 你维修费200,报价差不多600块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 故障给客户报价多少合适?单独一个cpu也的300左右, 你维修费200,报价差不多600块了

四代I5 三百多你给我?

网友B:
可以考虑走下交换途径

下载分等 注意平时积累就好

网友:
这客户还怎么接受价钱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以考虑走下交换途径

下载分等 注意平时积累就好

你的意思换个坏板给他?

网友:
现在修电脑最怕CPU什么的也坏了   你主板修好也没用,客户不认账的

网友:
4代的CPU太贵啦 ,客户还愿意修吗

网友:
还附上了BIOS

网友:
大电流把U烧了,这的确是恼火,修好了都收不到钱了,白干了

网友:
前几天也是修到一台海尔的内存供电短路,当时没有板试四代的U,只报了内存坏和主板,等修好主板才知道CPU也挂了,一万个草尼玛客户不修了,浪费了金钱又时间。

网友:
秒杀,,,收钱,,,快

网友:
4代u太容易挂呢,板载的更坑爹。

网友:
最终解决了就是好事儿

网友:
这种情况不好沟通啊,楼主怎么跟客户交代的

网友:
楼主运气真好,这个桥坏的比较多

网友:
电容短路还可以烧到cpu啊

网友:
我也接到台上电1.2不动 下来试试可行

网友:
别说板载的 换都难换好  基本不休 或者换版  太贵没法弄

网友(2018-05-13):
先沟通情况 能进钱最好如果实在不行。就往死里搞 。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