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大神们有没有联想 300s-14isk图纸,谢谢,请大神们帮帮忙

楼主(2017-06-18):
板号是14292-1 lt41.skl

网友:
太新了, 估计没有啊。。你这个应该是6代的

网友A:
可以分离合成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分离合成啊

图纸 分离合成 ???

网友:
搜索暂无 可以看下淘宝

网友B:
LZ有找到吗 我也正在修这个板  需要图

网友:
引用 网友B:
LZ有找到吗 我也正在修这个板  需要图

没有啊,淘宝我也看了

网友:
我今天接到个进水的,也在找图

网友:
到处找不能图纸!我也修到 一个!

网友:
图纸找到了吗?我也在找

网友:
找到图纸了吗?我也接到个进水的

网友:
联想笔记本电脑300S  进水不通电 求图纸。 NPCE285PAODX  EC图纸也可以哦

网友C:
都在找这个图纸啊,我也正好有一台,不触 发。

网友(2017-07-22):
引用 网友C:
都在找这个图纸啊,我也正好有一台,不触 发。

哥们,板子还在你手里吗? 我板子进水把一个背面的芯片烧坏了,型号都看不到,你板子要是没拿走,就帮我看下型号。

网友:
有这个主板的高清照吗需要io这一面

网友:
这个板子好像还没图纸。淘宝也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