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华硕B85M-V5 PLUS开机掉电,时开机时不开机。

楼主(2017-06-18):
客户一块B85M-V5 PLUS主板开机掉电,有时候能开机,过不多久又不行了,应该是缺少某个电压或者电压不稳或电压偏低。测量各个主要电压基本正常,最后测量到桥供电1.05PCH时发现电压偏低。

PU301是LM358运放,经测量第1脚电压为2.4V,第2脚为0.56V,第3脚为1.05V。场管PQ303第1第2第3脚电压为0.56V,第4脚为2.4V,第5脚为1.5V,

正常时PU301的第1脚电压应为3.3V,第2第3脚都为1.05V,PQ303的第1第2第3为1.05V,第4脚为3.3V。PU301第8脚电压12V正常,更换PU301,PU301和PQ303各引脚电压恢复正常,主板修复。 ASUS B85M-V_PLUS

网友A:
桥的电压低是多少呢

网友:
运算放大器正大于负输出高电平

网友:
正极大于负极应该能输出,而且3脚电压正常、桥供电还偏低,说明后级拉低

网友:
运放很少坏是不是外围其它电阻坏

网友:
遇到的基本都是正向输入分压电阻或相连的排阻,电容问题

网友:
很少碰到运放坏的,很多都是电阻虚焊或变值造成的

网友:
一般是分压电阻故障多运算放大器很少坏

网友:
第一次看到这运算问题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桥的电压低是多少呢

1.05PCH就是桥供电,未修复前测量为0.56V,修复后为1.05V左右。

网友:
1.05PCH是桥供电,由PQ303产生,受PU301控制,未修复前实测这个电压只有0.56V,我直接就换了运放PU301,好在运气较好,换后就好了,最好在换前要检测一直外围电路,如常坏的反馈电阻,还有一些电容,这些都可能拉低1.05PCH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