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K53T大短路维修经验分享。。。。

楼主(2017-06-18):
据客户说电源烧了导致这样的情况,单独插电源可以正常使用,单独用电池也能正常使用,就是电池装上再插电源就短路。听说这情况心里有就有数了,拆开一看,果然不出意料。。。见图,PQ102烧了,没找到4409,找了个4407A一样OK。

网友:
定义相同就可以用

网友:
可以可以
厉害了

网友:
眼观六路  烧鸡大法  十八摸

网友:
这种故障还是相对好修

网友:
这种管子还是比较好找代换的,从差不多的地方找个一般就可以

网友:
大短还是相对好修的

网友:
这种故障很有意思,楼主一针见血,厉害了!

网友:
学习了,短路基本都是秒杀

网友:
怎么找到问题的?

网友:
被你秒了他

网友:
这种都是前面P管的问题

网友:
4409好坏的,

网友:
学习学习了,继续努力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