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苹果6s有时候能打电话,有时候不能打,信号满

楼主(2017-06-18):
苹果6s有时候能打电话,有时候不能打,信号满的,有思路吗!

网友:
摔了吧,基带检查

网友A:
现在就4g不能打电话,其他ok

网友:
引用 网友A:
现在就4g不能打电话,其他ok

检查一下4g相关的通道,工作条件等

网友:
换中频必杀

网友:
楼主整好了咩有

网友:
中频重植一下   不行就换掉

网友:
好的
直接换一个试一下

网友:
换了,还是不行,中频,高频,2G  换了还是不行呀   4g有时候打不了电话,3g就可以,完全没有思路了。。。。

网友:
还没有呢,有解决方案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