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25LQ16这个芯片用西尔特600P找不到可以用什么代替

楼主(2017-06-18):
A25LQ16这个芯片用西尔特600P找不到可以用什么代替
芯片

网友:
你那台机器一定要用这个型号的芯片吗?换其它型号同容量的不行?

网友:
实在找不到 可以直接换个BIOS本体

网友:
应该是编程器里没有这个女型号所以读不出来,可以买个809h读写

网友:
也不能换其他型号。。。换了直接不跑马

网友:
本身掉电。。还换了桥。。

网友:
只要是16的就可以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