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TPN-F113 板号OSAMU2_SHB_HPC 供电IC烧毁不知型号

楼主(2017-06-18):
HP的机子,板号型号就如题那样的,一个IC进水烧了一点,如图,上面写着应该是8117后面的看不见了。

根据这个型号搜索,得到的是OZ8117L,但是看了下,这个IC每边的脚是6个,共24脚,而OZ8117L每边是5个脚共20个脚。

那现在就想问一下哪位大神手上有这个板,帮看一下这个IC到底是什么型号的,或者有个图纸来参照那就更感激不尽了。

或者知道是什么型号的IC麻烦告诉一下。谢谢啊。

网友A:
可能是8117LN 或找一个图纸对下嘛。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能是8117LN 或找一个图纸对下嘛。

有图纸就好了,就是没图纸才来问的。8117LN脚是20个,而这IC是24个脚。

网友B:
你这个机器是什么板号?我帮你看看有没有图纸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这个机器是什么板号?我帮你看看有没有图纸

机器具体型号不得而知,背面标签就只有标题那个型号,但是板号有啊。标题那里。

网友:
现在的新机子,进水了有时候芯片型号不好找。。

网友C:
我接了个一样的机子这芯片81172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接了个一样的机子这芯片81172

好的。多谢告知。

网友:
问卖芯片的应该知道

网友:
上次修到一台cpu附近电容短路,

网友:
问卖芯片的,他就知道了,,,,

网友:
刚好也修这台机子 我的是进水的      芯片是81172

网友:
楼上的就是咯    不用找图纸了

网友:
这个图纸不好找吧

网友:
此机已修好.
换了81172和两相供电上管。 好了,进系统,再开不行了。

不触发,后摸PCH烫手,又换了个PCH。根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