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J3109不开机

楼主(2017-06-18):
求助J3109开机电路图及元件位置图。

网友:
按下开机键,稳压电源一点没有电流反应。

网友A:
电流               多少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流               多少

没有电流反应噻,为0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流               多少

低电平开机,阻值为1717,好像不正常,有点偏大。

网友:
清洗尾插试试

网友:
高手啊!搞定了,谢谢了!这个故障为什么跟尾插有关呢?

网友:
上电吗。电流到多少啊

网友:
高手呀,尾插,尾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