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软之星显示器不开机维修--不要忽略小细节

楼主(2017-06-18):
接一同行机器微软之星十九LED液晶显示器,按开关没有反应,拆开显示器,取出电源板先测量主供电5V、12V都正常,又测量驱动板各相关电路供电电压也正常,晶振也正常起振,直接取下按键板测量开关两端有3.3V的电压当按下开关的时候,并没有高-低-高的开机信号,直接更换全新的按键,开关N多次,一切正常,故障排除!这一段时间遇到开关坏的已经有好几台了,幸亏当时我买的打包的按键,各个形状的都有,真是用到才知道有多方便!

网友:
思路最重要 修的快

网友:
其它键不换换

网友:
要是我就只换个开关键

网友:
看来 下次不开机 第一步就应该查开关是否损坏

网友:
惠科还有一种这样的按键,是卧式的,不怎么好买,都是拆了完事。

网友:
嗯,这种显示器按键坏的多

网友:
开关问题的显示器,遇到的也不少,

网友:
最怕触摸的坏

网友:
基本电压正常都需要测一下开关,好的话,再细修其他部分

网友:
秒杀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