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装经验]
关于任意系统无论怎么驱动声卡都没声音的办法

楼主(2017-06-18):
标题可能写的不太好理解
客户这几天送来一台机器
就说没声音 系统什么都正常
但是客户不让做系统
就是听歌 网页就没声音 无论什么声音都没有
听歌有声音  网页 或者看电视剧就是没声音
最后发现 是酷我音乐  hifi音效问题- -关闭即可
希望大家用的到

网友A:
网页上有个小喇叭 打开 或者静音 了

网友:
在那个地方,有图片最好啊

网友B:
酷我音乐的hifi音效问题引起的没有声音还没有遇到过

网友C:
也是挺逗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网页上有个小喇叭 打开 或者静音 了

试过了  你可以下载个酷我音乐  然后开启HIFI音效 你就知道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也是挺逗的。。。。。

相当逗了  找了老半天问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酷我音乐的hifi音效问题引起的没有声音还没有遇到过

极少数  贼烦人的毛病

网友:
下次要注意了

网友:
一般从重这样的 先用驱动精灵 装 不行再 安官网驱动

网友:
建议官网 下载, 有一些AD 声卡 不好装

网友:
特尔双桥集显-板号DAOLE4MB8EO REV_E
三星   板号MODEL_SUZHOU-D  STAGE_MP1.0  C

网友:
厉害了我的哥

网友:
极少数  贼烦人的毛病

网友:
不好意思,刷金币

网友:
谢谢分享,以后可以留着用

网友:
没遇到过,收藏一下

网友:
找个还真没遇到过。。。

网友:
这声卡太次了

网友:
声卡芯片坏了

网友:
酷我音乐的hifi音效问题引起

网友:
呵呵。重装驱动就可以了啊

网友:
还有最新的机子,有的板子要禁用前面板才可以有声音的

网友:
没碰到过,学习了哦

网友:
这个还真想不到,不让做系统就加个外置声卡应该也行吧

网友:
怎么回事 求大神指教14

网友:
重安其它版本系统试下

网友:
在设备管理器里先禁用声卡驱动再启用

网友:
还真不知道

网友:
没遇过。经验

网友:
酷我音乐的hifi音效问题引起的没有声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