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GA-B75M-D3V不触发维修。

楼主(2017-06-18):
技嘉GA-B75M-D3V不触发,一坨锡搞定,Q58 DS相连。

网友A:
你这个方法不是什么时候都行得通,有时候桥没工作你短接也没用

网友:
看好了,这又不是桥的供电,是5V Sb 转5V SB。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方法不是什么时候都行得通,有时候桥没工作你短接也没用

看好了,这又不是桥的供电,是5V Sb 转5V SB。

网友:
可能是后级电路控制有问题为了方便就可以这样

网友:
Q58是个P管,久了不知道会不会出现5V待机不稳的现象

网友:
前面说得很少。但后面这个图就能解释了·。。。

网友B:
测了,条件都满足,可以就是管子性能不良了,有时好,有时坏,想换掉,紧挨着内存槽,不好换,所以连起来算了,用了好几天了,也没发现什么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测了,条件都满足,可以就是管子性能不良了,有时好,有时坏,想换掉,紧挨着内存槽,不好换,所以连起来算 ...

条件都正常的,仅仅是这个P管子存在导通性问题,那你这种短接手法是可行的。如果遇到前级条件不正常的,那最好还是把前级条件修正常。

网友C:
我也刚修到一片也是这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也刚修到一片也是这问题

看来是这款板子的通病了!板设计用料有缺陷。

网友:
Ww这板子修了三片都是bios问题

网友:
不错  修好就收钱

网友:
简单又粗暴,这个连起来应该不影响

网友D:
直接断开PEN控制更稳定

网友E:
引用 网友D:
直接断开PEN控制更稳定

是的,PEN上级有个几个小mos管,挖掉就好

网友:
引用 网友E:
是的,PEN上级有个几个小mos管,挖掉就好

好像是双二极管吧

网友:
{:4_132:有图纸就是好,好多没图纸的,看到就怕

网友:
加分   支持一下

网友:
大师,你是怎么测到这里的

网友:
没有待机电压是吧

网友:
很牛啊,大神修主板修几年了

网友:
技嘉主板很多贴片三极管和贴片电阻坏的,g31开始就很多822贴片排阻坏的,质量越来越差了。

网友:
试过,管用,不知道能用好久了

网友:
怎样认证呢 不能看啊....好久没来迅维了 还不知道改了什么规定

网友:
都看不到,也不能认证,怎么学习?太郁闷了!先弄点积分吧!

网友:
这5VDUAL没正常工作..这样直接连接会不会返修???

网友(2017-07-26):
刚好修到一块,,谢谢楼主。。。把原理说一下就更好了。。。

网友:
楼主太强了,一坨锡就搞定了,,,,,,牛

网友:
有图纸容易搞些。。。。。。。。。。。

网友:
请问连锡之前是3VSB没有吗,还是说没有RSMRST。

网友:
加分           支持一下     很厉害

网友:
我刚收了两片也是这问题 ··········

网友:
待机电路出的问题,这样修简单啊,但后果不知道会怎么样?

网友:
不是所有的不触发都是这么 一个毛病  但是还得给楼主一个赞  感谢分享

网友(2017-10-20):
我这里网吧发过来的十几片都是不触发,这个方法没反应。

网友:
啧啧啧啧啧这 这也可以 没明白 功力太弱

网友:
学习经验,有几片也是不触发的,不知能不能套用。别外也有一片B85的,一样不触发,今晚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