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利浦]
飞利浦190V3不开机维修一例

楼主(2017-06-18):
接修一台飞利浦190V3显示器,故障现像为不开机。

拆机检查,对电源部分易损件进行检查,均未发现问题,经上电测试,电源有输出,且测试电源纹波在正常范围,推断电源板是好的,估计问题出在主板上了,拆开主板测量供电电压,发现U703的GH12D无电压输出,U702的GH12E只有1.5V输出,查零件规格书,GH12D是1.8V的,GH12E是3.3V的,三端稳压输出明显不正常,拆除U703后,U702恢复正常3.3V,手上没有1.8的稳压,装了个1.5的上去,能正常开机,但是显示不正常,黑色偏红色。从深水宝采购回来换上,恢复正常。

GH12系列和1117是同类IC,电压一样,可以代换。那个1.8V的稳压偏低会造成黑色偏红,估计电压低,液晶不能完全关断。

网友:
楼主多存点料板吧,什么都不用买,可以从收废品处购买。

网友:
料板的重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