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ga-ma770t-us3 跑F2维修一例

楼主(2017-06-18):
上点所有电压正常 诊断卡跑F2 DDR3内存  测内存smbclk 118脚  0.6V , 内存槽下面一个8脚小芯片U19 拉低  拆掉OK,不装 不影响使用。兄弟们麻烦评点分  。

网友:
捡钱的板我命就没那么好.

网友:
还干过IO ?

网友:
楼主厉害啊!捡钱的板子

网友:
昨天遇到过这板,内存供电2.56V,以为反馈分压电阻变质了,最后查图纸是电池座子下面一个小8脚问题

网友A:
这种小8脚拉低SMBUS一般可以直接拆掉

网友:
客户拿到别人那修过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小8脚拉低SMBUS一般可以直接拆掉

好像技嘉的板子 很爱坏这个小芯片

网友B:
几家这个是容易坏 不过有些拆了 能过内存回档其他代码

网友:
引用 网友B:
几家这个是容易坏 不过有些拆了 能过内存回档其他代码

是吗,暂时没遇到过

网友:
这种I2C总线下的基准供电输出芯片感觉太容易出问题了。

网友C:
后期的板不知道为什么老要下这些8脚呢,又容易坏!!

网友:
引用 网友C:
后期的板不知道为什么老要下这些8脚呢,又容易坏!!

也不知道 装这样的元器件有什么用

网友D:
这机器以前修都是北桥空焊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机器以前修都是北桥空焊

故障是什么啊

网友E:
此板通病还着,还有档什么代码忘记了,后是换了IT8268R修复的,当时是刷过BIOS,拆了全部外设,换时钟,换过I/O都没用,最后换CPU旁边的IT8268R好了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此板通病还着,还有档什么代码忘记了,后是换了IT8268R修复的,当时是刷过BIOS,拆了全部外设,换时钟,换 ...

不记得具体是什么代码了吗,下次遇到了卡奇怪的代码,可以试一试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