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电脑暗屏例子神舟hasee电脑已解决

楼主(2017-06-18):
接到电脑不显示外接正常,换屏测试能显示,接着换灯管好了。发现装机后,还是不正常,后来测出有个电压没有上去,发现有一根线断了,接好后问题解决。与大家分享。

网友:
自己顶一个

网友:
19v断了  吗

网友:
是的,用数字万用表测出来的

网友:
没19V供电

网友A:
我现在手上有一个神州 的   开机一分钟绝对掉电

网友:
LCD屏的机子灯光容易老化

网友:
基础性知识

网友B:
老机器吧。还有灯管

网友:
还过得去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老机器吧。还有灯管

是的,有得修不错了

网友C:
报换屏价接一根线搞定,这才是赚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报换屏价接一根线搞定,这才是赚到了

运气好。没有走弯路

网友:
你在给别人加分时,或许别人在给你加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现在手上有一个神州 的   开机一分钟绝对掉电

也不知道我这个例子能不能帮得了你

网友D:
这线是灯管供电线!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线是灯管供电线!

非常正确,别忘了加分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