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E450艰难维修一列

楼主(2017-06-18):
昨日接到一台E450,接上可调电源发现电流调到0.2左右瞬间掉了。一直这样反反复复,拆开一看被别人修过,3v5v芯片被人焊过,内存供电芯片也被人焊过,一看就知道被人修过,先测下主供电19V发现短路,测到PL7也短路了,这就尴尬了,那就先去修好主供电吧,烧机发现3V5V芯片很烫于是把芯片焊下来主供电阻值就正常了下来,那接着烧PL7,电压调到1V左右摸来摸去就CPU发烫,不用想了肯定是CPU挂了
那就开始维修吧,因为我修的都是公司卖出去的返修机所以不用报价直接修!
先把CPU拆下来,内存供电不短路了。换上3V5V芯片 通电测试        PS:此时我并未换U因为这块板不装上U也能触发,而且很多供电都能产生,此时一通电发现3V5V芯片发烫,发烫一般都是自举升压电压短路,测芯片3脚和13脚LDO都短路了,当时真怕EC短路那就麻烦了没办法还是要烧机,先烧3V发现UA1声卡芯片发烫拆了3V不短路了,烧5V发现PU2发烫拆了阻值也正常了。那就通电测一测吧3V5V居然神奇的出来了,换上U后亮机了

此机维修起来还是有些难度的,主要还是三合一的CPU有时让人很头痛,而且价格还很贵

网友A:
小白都这么厉害了,三合一的cpu还没做过呢,不好修

网友B:
三合一的cpu  不上cpu能触发吗? 5v短路 PU2是什么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三合一的cpu  不上cpu能触发吗? 5v短路 PU2是什么芯片?

VL供电给PU2产生MAINPWON_EC这个信号,至于不上U能触发,目前也只是在E450和E550见过,拆下U以后,3V5V 内存供电 +1.8VSP 显卡供电都有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小白都这么厉害了,三合一的cpu还没做过呢,不好修

其实修了不少机,但是从没发过贴以前还有兴趣研究什么信号的,现在只想修修些简单的,所以更没什么好发的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其实修了不少机,但是从没发过贴以前还有兴趣研究什么信号的,现在只想修修些简单的,所以更没什么好 ...

确实是,没有研究的动力了,维修越来越便宜,修修简单的也就可以了,繁杂的不够成本,该转行的了,不知道该做点啥

网友:
就怕窜电压的,一烧一大片的,还不一定修得好

网友:
这样的u  我都直接换主板了               换u 划不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