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716可以用51216代替

楼主(2017-06-18):
今天修DELL什么机忘记了,挺新的机51716进水烧坏,用51216代替OK

网友:
配上  图片 就更好了

网友:
定义一样就好了   能用就可以了  尽量用一样的吧

网友:
这个以前代用过

网友:
张知识了  一般不确定的情况下不敢乱换 怕烧

网友:
是什么型号的机器?

网友:
配上PDF就更好了!

网友:
51716图纸,拿去不谢

网友(2017-07-23):
确实能代用我也试过了    这个本子应该是通病

网友:
能代换吗 我手里有51216 一直不敢上

网友:
可以代换,TPS51219也可以代换,是内存供电控制芯片

网友:
Dell 15-1543笔记本进水,51716损坏,51216代换,放心  芯片可以代换,

网友:
谢谢多了一个参考方法,有些时候害怕烧到别的东西,一般不敢乱换

网友:
回复一下 给楼主加一下分回复一下 给楼主加一下分

网友(2017-08-23):
下次遇到 可以尝试 ,机器还在保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