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t671me rev:1.3能正常跑码,VGA不显示维修

楼主(2017-06-18):
ga-t671me rev:1.3能正常跑码,VGA不显示维修。主板能正常跑完码,但是没有显示,测得三基色对地阻值正常,测VGA 13脚阻值500+,VGA 14脚只有30+。并测得VGA 13脚跑完码后有波形输出。14脚为3.3V元波形。找不到这个板的电路图。(于是参照其它技嘉板的电路。13脚信号VSYNC信号经一个15欧电阻,再旁路一个小电路。然后经一个6个脚的嵌位二级管后接到74HCT32DT芯片)本板没找到这个6脚嵌位二极管。也没有74HCT32DT芯片。只有苦苦跑电路,得出13脚信号VSYNC信号是经一个15欧电阻旁路一个小电容然后经Q14在接到U26(74lvc32ad).心想是这电路上元件短路,拆掉旁路小电容无果,然后拆掉Q14阻值正常了,这下好了,开机正常显示了,最后Q14没有装回去。没有电路图不知Q14何用。

网友:
好像不装也可以的

网友:
我在显示器上遇到过插与不插vga都显示无信号,是行场问题,直接进芯片了,后换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