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20-00165-a A1466

楼主(2017-06-18):
苹果820-00165-a  A1466进水不开机,CPU电压 内存电压都有,就是没显示,电流0.40A不动。想刷个BIOS试下没程序

网友:
进水的机器  重点查进水地方 有没有腐蚀或者断线的地方

网友:
我也有同样的机,同样问题,是不是这有通病呢

网友:
今天接了一台也是同样的问题 电流在0.4几不动 充电灯能从绿变红色。5v 3.3V 1.2V 都出来了

网友:
我有料板 把BIOS换过去也是一样的  你机子有处理好了吗

网友:
我的解决了 PP3V42_G3H 电压出不来。U1950 8脚里面断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