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病昂达h61c ver5.00触发掉电,自动反复重启维修

楼主(2017-06-18):
   昂达h61   触发掉电,cpu供电0.4几。

修半天cpu供电,结果不经意见看到v_1P8V这个触电。上电一测。马丹,0.6.这不是1.8v给南桥与cpu的吗。

由3101s芯片直接输出1.8v的.当时没有芯片。直接取了然后重新上。再次触发。跑码良鸡了。

可是过了一会。还是不亮了。

这次我直接换了个芯片up0109换上去跑马了亮机了。

过了一会。又恢复原故障了。

思路来了。只要一加热这个芯片区域就会亮机、绝对是小电阻小电容问题。

测试芯片q39   1脚3.3   2脚接地  3脚0.6  4脚0.6
                     5678都是5v

再次加热大法。跑马亮机了,直接测34脚。发现3脚1.5   4脚1.8

4脚就是输出1.8v给南桥cpu的。

差异就在3脚了。这个3脚应该是一个en脚吧。找不到芯片pdf

通过2个分压电阻过来的。3.3v通过2个分压成1.5v

r1 12k   r2 10k 众所周知,10k爱坏,直接更换了。

不论多久都不会掉电了。

此板子解决。

让我疑惑的是,用示波器打cpu供电导致误导我以为cpu供电前边的电路没问题而刷了BIOS。。。。。。。。。

3101s芯片是可以互相代换up0109p芯片的。此芯片6789都是5v 1脚3.3
2脚接地 3脚应该是en吧  4脚输出

xj3121 -1 老司机!双击666+关注.....

网友:
现在的板子是很奇怪

网友:
FP6137E可代换 发出引脚截图和PDF

网友:
把两个变值电阻同时换掉就可以了.

网友:
这两个电阻就爱坏

网友:
两个电阻阻值上拉10K;下拉8.2K

网友:
老司机带带我 修的666

网友:
老司机 分析的溜  修的更666  现在台板不好修了   费功夫还钱少

网友:
修的不错,加分支持

网友:
这种触发反覆掉电可以找到问题点也满牛的

网友:
所以修板最好还是按部就班的把各个电压查一查,跳跃思维不是不好,但有时候会导致自己做无用功。

网友:
怎么会没图片呢????

网友(2017-09-13):
认证要1000多大洋,不认证帖子只能看开头

网友:
今天也遇到这样一块主板,但不是1.8V没有,而是是PCH的1.几(具体不清楚)没有,经查,是上方的LM358 分压电阻腐蚀导致,更换后,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