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X450J暗屏维修

楼主(2017-06-18):
一台华硕的X450J本
故障:暗屏
检修过程:拆开后壳,看到LCD1显示座。结合点位图,检测LCD座子通往屏的供电和开启和调节和19V。

首先:1、2、3是19V   正常

接下来测第5脚:0V,这个正常应该是3.3V  背光调节点。
接着往下测,第6脚:3.3V,这个是背光开启正常3.3V。

接着测第13脚:0V 这是LCDVDD 正常亮屏是3.3

接下来都是些显示信号,同步信号,摄像头的信号和电压,就不测了。直接用背光开启的3.3V飞线到LCDVDD和背光调节上,还是暗屏,那这说明不是主板问题了,不是屏线就是屏上的升压问题了。
  果断拆开屏幕,看到升压芯片有个小洞,升压后的电容也击穿了,保险也断开了。算了。不修了,直接从能亮的碎屏上剪下升压板,飞线吧。。 客官们就看看图吧

19V对着19V, 背光开启连接背光开启,背光调节相连,升压后的电压相连,3路反馈连一起再与另板3路反馈连一起  相连,最后来一根接地的线。就这样,LED高压就改好了。亮度也能调节。全部正常,就剩下了一张屏幕....

网友A:
  再迅维上课的时候船长教的
供电连一起
开启连一起
调节连一起
LED反馈俩边都焊接一起后,再连一起
输出连一起
最后来个接地, 就OK

网友:
牛。。。线飞分y有技术。。

网友:
牛人啊,华硕真心不好修

网友:
移花接木,这招我常用

网友:
能改好就可以啊!这样节省成本,现在维修价格又低,没有成本就更好!你们说不是吗?

网友:
好经验,好技术修的不错,加分

网友:
这样改以后会稳定使用吗,如果不是不如换屏来的好,这屏慢慢修,修好再卖

网友:
厉害了我的哥

网友:
引用 网友A:
再迅维上课的时候船长教的
供电连一起
开启连一起

哈哈哈哈船长简单粗暴

网友:
哈哈哈没毛病

网友:
给力,一般都会想着换屏了

网友:
我以前也有这么搞过  不过我比较懒 亮度调节的没有接线  直接连一起

网友:
666给你送上

网友:
好一招移花接木。。。。

网友:
   6666暗屏相对还是好修的!

网友:
直接黑心一点,叫客户换屏。、。更简单粗暴

网友:
我这边市场里都是直接换屏的

网友:
修好返修率不高   这样利润还可以换屏我估计够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