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天S740-00 12102-1M IB85S 2.0

楼主(2017-06-18):
杨天S740-00 12102-1M IB85S 2.0 BIOS 论坛有一个BIOS是ib85s  1.0的吗,版本不一样,买的,花了8个大洋。

杨天S740-00 12102-1M IB85S 2.0.rar

网友A:
破玩应还设置权限 沙比

网友:
引用 网友A:
破玩应还设置权限 沙比

没有权限,现在迅维要认证才可以下载东西了。要搞清楚哦!

网友B:
刷了可以亮机,但是无线网卡报错。

网友:
引用 网友B:
刷了可以亮机,但是无线网卡报错。

你的无线网卡是坏的吧!换一个试一下。你的无线网卡是坏的吧!换一个试一下。你的无线网卡是坏的吧!换一个试一下。

网友C:
可以开机,只是开机有点慢.大约要20秒钟左右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可以开机,只是开机有点慢.大约要20秒钟左右

不会吧!ME是改了的,应该不会出现开机慢吧!刷了BIOS第一次是要慢,改一下时间后应该就正常了。

网友:
我的也是出现无线网卡报错。我还以为是无线坏了。

网友(2017-08-01):
刷了可以显示  无线网卡报错。。。

网友:
换一个无线网卡呢??换一个无线网卡呢??换一个无线网卡呢??

网友:
留着以后用,看看无线网卡到底行不行,不过可以用USB的

网友:
开机好慢,你这是好的吗。 22秒亮

网友(2017-09-05):
这个电脑有图纸吗,触发掉电不知道是什么问题

网友(2017-10-25):
1.0的  BIOS有吗   我手里的是1.0

网友(2019-01-12):
刷了  20秒  什么情况

网友(2020-12-20):
刷U30就行了吗

网友(2021-05-09):
无线网卡报错

网友:
都是无线网卡报错, 不是我的无线网卡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