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联想G480显示LOGO后掉电简单维修。。。

楼主(2017-06-18):
维修机型:联想G480
故障现象:按开机键不开机,按旁边的复位键能开机到LOGO,然后马上掉电
解决方法:拆开键盘直接测量第二脚KBC_PW RBTN#,发现电压只有0.7V多,看来问题在这里,打阻值正常的,跑线到R2703,

断开R2703,打阻值正常,测量电压发现电压还是0.7V , IO端电压也是0.5V看来问题不在IO这边,应该是R2704或者R2774的问题,找了2分钟都没找到标号在哪里,只能跑在背面测了几个电阻,把其中一个电阻应该是R2774断开,测量电压正常了3.25V,表笔短接R2703,机子上电点亮,开了一下也没掉电了。。。最近修的都是简单的小问题,发上来挣几个分

网友:
都是老司机,敬佩。

网友:
简单有钱,舒服

网友:
这种掉电是好修的

网友A:
下拉电阻坏,直接拆了吗?

网友:
这个问题对于老司机来说是小问题,直接秒的?

网友:
修的不错,加分支持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下拉电阻坏,直接拆了吗?

懒得去找那个电阻了。断开了一边脚

网友:
很多小问题的机器有很多人维修动不动就去做桥

网友:
引用 网友B:
懒得去找那个电阻了。断开了一边脚

修的不错,昨晚手机不好加分,今天补上。。。

网友:
电阻问题啊,,,

网友:
楼主技术好,按步骤维修,真的是少走弯路。

网友C:
以后修通病就好参考了

网友:
掉电问题还带向楼主学习 思路要清晰.

网友D:
是开机的那个信号被拉低了吗?

网友:
很多问题有时候都是小部件引起的,但现在大多数的维修都喜欢先动大件

网友:
引用 网友C:
以后修通病就好参考了

这个应该不是通病,这机子这个问题第一次遇到,基本上会开机电路简单分析都可以修好

网友:
老司机,可以,但是对于我们·这些新手来说就不好搞了

网友E:
还得是细心啊 手里有一个东芝的掉电 还在研究中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还得是细心啊 手里有一个东芝的掉电 还在研究中

掉电主要看在哪里掉啊,东芝的掉电修的多是就是电容,还有个机子是开关,

网友:
引用 网友D:
是开机的那个信号被拉低了吗?

是的,一般都是先断开开关线测下开机电压,以后修多了你自己就知道了

网友:
思路清晰 维修精准 不错 学习了

网友:
遇到一个是开关板线路腐蚀,开关键不能用,复位键能用的。

网友:
这机器,开机小板也经常有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