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修机 联想 V460 不触发

楼主(2017-06-18):
拿到机子、有EC BIOS 被动过 其他的 地方 也有被动过的 迹象、量 3  5V 电感 0V、不正常 打阻止 300多、正常、打开 图纸 分别 亮了 EN0  VIN  基准电压等等 、可是  开启  PWM 的 0V 、看来是这里的问题 、继续往下 走、 直接到EC  通过一个电阻 在进入ec 、难道是  ec S5_ENABLE _KBC拉低的、  拆点 电阻  3  5  V  麻溜的 出来了、 看来是 ec  拉低 的  打阻止 正常、因为 GPIO 脚位  我刷了一个 BIOS  、装上去 后  开关电源指示灯 一闪、 维修结束、 总结 EC的 程序 错乱 造成的不触发 3 5 V 的 开启 被拉低。

联想 V460 LA46 DIS MB 09911-1M EC.rar

53.75 KB, 阅读权限: 50, 下载次数: 1, 下载积分: 下载分 -2 分, 下载 1 次

EC BIOS

网友A:
看来 上家 不知道是咋修的。。老火

网友B:
上家的BIOS没刷好吗

网友C:
楼主,S5_ENABLE的电压有谁产生?

网友:
上家没有BIOS编程器

网友:
应该是个菜鸟修的,或者被迅维网上,一些垃圾BIOS坑到的。

网友:
这么简单都没修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来 上家 不知道是咋修的。。老火

估计是新手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S5_ENABLE的电压有谁产生?

亲 是EC GPIO 产生 给 3 5 V 开启信号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上家的BIOS没刷好吗

这个 就不知道了

网友:
肯定不是 二修  肯定是以前也修过

网友:
Ec 程序。。。。这个不好刷啊

网友:
可能是第二次坏了

网友:
这个机器的EC BIOS程序很容易坏的!

网友:
思路很准确!维修很顺利!学习学习!

网友:
自从有I系统的机器以后,多种问题都出来了,全是程序的问题

网友:
开启被拉低上家都没修出来? 看来楼主技术好,财运好啊!

网友:
刷 BIOS   上家可能     瞌睡了

网友:
老板    BIOS编程器一般多少钱买呢!

网友:
楼主总是在牛A和牛C之间徘徊

网友:
碰到,有时开机显,有时不显,这个机器BIOS坏的

网友:
修的不错,加分支持

网友:
此机容易发霉,

网友:
cpu供电易烧

网友:
上家 也太水了吧

网友:
上家肯定是只会传说中的三板斧

网友:
这个是通病

网友:
恩 好像B460一样  都是EC的BIOS坏的多

网友:
EC 是9012吗 楼主

网友:
有可能是不会搞,那就有点意思了

网友:
二修机这么快修好,膜拜大神

网友:
亲 我忘记看了

网友D:
思路好,但要是有波波测图,就更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思路好,但要是有波波测图,就更好了

店里的是  老式的  不用  只会用 迅维  基地那个波波器

网友:
所以最后就是bios 的问题嘛。。

网友:
来自: 广东佛山
思路很好,学习学习

网友:
上家BIOS动过,没刷过???

网友E:
EC不会刷,,,楼主讲解下木
给一秒、任性
亲 二修机 我不知道上家是因为什么 拿到我们店修的
详情

网友:
引用 网友E:
EC不会刷,,,楼主讲解下木
亲 二修机 我不知道上家是因为什么 拿到我们店修的

网友:
建立一条 也说明技术到位!

网友:
我遇见一个 是装不起系统,刷了BIOS 就好了

网友:
EC BIOS是通病

网友:
楼主厉害,这种机器很少修了。

网友:
这一修的手艺不咋地

网友:
我也是刷BIOS好的

网友:
EC BIOS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