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5c 漏电200ma usb识别1.1维修

楼主(2017-06-18):
接一机器 待机一晚上自动关机电池浩空 充电很慢 链接电脑未认证数据线 或者识别 连接到2.0高速端口不稳定 上电流表待机200ma左右徘徊 黑屏半天不见低 主板发烫
观察主板干净没进过液 排除进水造成短路漏电  摸主板位置sim卡后面电源管理下面热的比较厉害 这个地方热 不是Q2损坏就是U2有问题 usb链接不稳定 U2面大  上松香先熏下 看看有没有电容损坏
上电呆一会 U2先化了 搞他吧 找个费版更换后故障排除 usb连接电脑正常 不提示未认证了  。

网友:
U2真容易坏……

网友:
这种电流和故障,上来就先把U2干了再说,百分之八十会好

网友A:
5c和iPhone6的usb管理芯片通用?

网友B:
手机不会修 请教一下u2是起什么作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手机不会修 请教一下u2是起什么作用的

usb管理,管数据线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A:
5c和iPhone6的usb管理芯片通用?

6板子拆下来的
一样

网友:
楼主整板都熏上松香啦

网友:
引用 网友C:
6板子拆下来的
一样

哦哦,一般人还真不知道

网友:
u2容易坏   直干  哈哈

网友:
干货真好,学习一下

网友D:
我的U2也坏了,哪个大神给我一个教程啊

网友:
这烟熏方法掌握得很好,一看就知道是老司机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的U2也坏了,哪个大神给我一个教程啊

这个需要一定焊接能力才可以做得到。

网友:
引用 网友B:
手机不会修 请教一下u2是起什么作用的

U2是5代主板USB管理芯片的位置号。主要管理USB数据传输和充电。

网友:
引用 网友A:
5c和iPhone6的usb管理芯片通用?

不通用。。

网友:
USB管理芯片爱坏,这是通病,要我修的话,看到这样的故障,直接换USB 芯片啦

网友:
好文章  学习下,维修小白 标记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