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ivo手机维修]
漏电30-40MA的进水板子要怎么检测哪里漏电呢.?

楼主(2017-06-18):
漏电30-40MA的进水板子要怎么检测哪里漏电呢.?
VIVO X7 进水的板子.
不开机,经过清洗,可以开机了,但是漏电30-40MA,
怎么检测是哪里漏电呢.也不能加太高的电压
高手们,支个招呗.
不开机

网友:
这个真不好弄,要技术,感觉还要运气

网友:
是夹电漏电吧,有图可一路一路断开测试,没图难

网友:
一般漏电的 多数都会有某个功能不好用 或者不灵活

网友:
大电流松香熏下!

网友:
进水的机器最难修了,尤其是vivo的,进水后爱无限重启,一般应该是电源芯片有问题,风枪使劲吹一下就好。漏电不知道是不是也是这里的问题呢

网友:
漏电的不好整吧

网友:
烧鸡,熏松香

网友:
最后也没整好。重植了一个进水很严重的芯片。没成功。不开机了。扔一边以后再弄了。换板,反正一样赚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