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联想Z475不显示

楼主(2017-06-18):
隔夜冷开机可以亮机器,到滚动条死机,重启不显示,电流直接上到0.8,无跳变。差不差内存都一样,刷了BIOS好了。另外吐槽下基地的管理,里面好多BIOS都是不行的

网友:
这也是bios的问题?隔夜可以,还是电路有软故障吧,或者cmos参数因为电池亏电不良?

网友:
这也是bios的问题

网友:
你的BIOS呢 分享一下

网友:
这个BIOS 与很多主板版本不一样有关 不一定是技术员故意的

网友:
启不显示,电流直接上到0.8,无跳变。差不差内存都一样,刷了BIOS好